mos如何管构成二极管

楼主(2021-10-20):
mos如何管构成二极管?

网友:
对于增强型场效应管或者说现在常用的功率MOSFET,漏极到源极之间有一个本体二极管,其特性是:电流通过能力+场效应管的最大持续导通允许电流,耐压=场效应管耐压,方向N沟道的是源极为正、漏极为负,P沟道相反!

如果你是想用MOS进行同步整流,则是将MOS倒着接,利用体二极管方向进行整流,同时在产生整流电流时驱动MOS导通,失去整流电流时要同时关断MOS,利用MOSFET的到通电流无方向的特点,在需要整流瞬间短路整流管获得高效率

网友:
mos管本身自带有寄生二极管,作用是防止vdd过压的情况下,烧坏mos管,因为在过压对mos管造成破坏之前,二极管先反向击穿,将大电流直接到地,从而避免mos管被烧坏。要考虑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主要是其保护作用,g,s间的寄生电容较小,通常在几pf到10几pf左右。考虑到u=q/c,故很容易在栅极上形成极高的esd电压,所以通常会在g-s之间加上tvs,防止g-s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