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单片机和1个DSP通信,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其中DSP负责接收单片机传来的数据

楼主(2021-10-20):
10个单片机和1个DSP通信,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其中DSP负责接收单片机传来的数据

网友:
RS-485网络和ModBUS协议

无论单片机还是DSP都要MAX485芯片进行转换,这是一个总线结构的网络。

使用CAN也可以,但是如果单片机是没有CAN的话就要外加器件,不划算。DSP也是如此。

但是无论单片机或DSP都有串口的,所以用485最好,再配合Modbus协议,保证通信顺畅。

网友:
是板上通讯还是远程通信,板上通信可以用IIC,远程通信可以用RS232或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