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PSPice元件库中元件参数

楼主(2021-10-20):
我现在做的模拟中需要调用隧穿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需要将他们的性能参数做下对比,但不知道元件参数

网友:
1、调用pspice model editor(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和 capture CIS在一个文件夹下)然后找到相应的元件库,打开相应原件就可以看到参数了。

2、选中元件,在“Edit”下拉菜单中,有edit pspice model选项。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