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如何防止别人抄板?

楼主(2021-10-20):
  PCB设计如何防止别人抄板?

  PCB设计中,在通过重重关卡完成PCB设计后,最重要的就是版权问题,抄袭现象是屡见不鲜了。那么,PCB设计如何防止别人抄板?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
  2、封胶,如粘钢材等,将PCB及其上的元件全部覆盖;里面还可故意搞五六根飞线拧在一起。要注意的是胶不能有腐蚀性,封闭区域发热不太大。
  3、使用专用加密芯片,如ATMEL的AT88SC153等。
  4、使用不可破解的芯片,如EPLD的EPM7128以上、ACTEL的cpld等。
  5、使用MASK IC,这需要很大的批量。
  6、使用裸片,抄袭者们看不出型号也不知道接线。但芯片的功能不要太容易猜。
  7、在电流不大的信号线上串联60欧姆以上的电阻。
  8、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等。
  9、将一些地址、数据线交叉。
  10、PCB采用埋孔和盲孔技术,使过孔藏在板内。
  11、使用其它专用配套件,如定做的LCD屏、定做的变压器等等。
  12、申请专利。鉴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太差,国外最优选的方法在咱们这只能放在最后一条。

  以上便是PCB设计如何防止别人抄板的方法,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网友:
使用不可破解的芯片,如EPLD的EPM7128以上、ACTEL的cpl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