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详解:PCB板电路的接地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1-10-20):
工程师详解:PCB板电路的接地方式有哪些?

PCB设计中,接地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措施。根据电路的不同,有不同的接地方法,只有正确的接地才能减少或避免电路间的相互干扰。那么,PCB板电路的接地方式哪些呢?下面,就让专业工程师为你详解:

1.单点接地
单点接地是整个系统中,只有一个物理点被定义为接地参考点,其他各个需要接地的点都连接到这一点上。
单点接地适用于频率较低的电路中(1MHZ以下)。若系统的工作频率很高,以致工作波长与系统接地引线的长度可比拟时,单点接地方式就有问题了。当地线的长度接近于1/4波长时,它就象一根终端短路的传输线,地线的电流、电压呈驻波分布,地线变成了辐射天线,而不能起到“地”的作用。
对于大量采用的数字电路的PCB,由于其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一般不建议采用单点接地方式。

2. 多点接地
多点接地是指设备中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以使接地引线的长度最短。
多点接地电路结构简单,接地线上可能出现的高频驻波现象显著减少,适用于工作频率较高的(>10MHZ)场合。但多点接地可能会导致设备内部形成许多接地环路,从而降低设备对外界电磁场的抵御能力。在多点接地的情况下,要注意地环路问题,尤其是不同的模块、设备之间组网时。

以上便是工程师为你详解的PCB板电路的接地方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多点接地是指设备中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以使接地引线的长度最短

网友:
如何接地还是要对电路有一定了解,包括数字模拟的区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