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镀金厚度

楼主(2021-10-20):
常规金手指镀金厚度会选择多少?有镀金厚度与插拔次数的对应关系吗?

网友A:
    通常意义上讲的金手指是指这些手指部分镀5-30u”的硬金,硬金耐磨效果更好,并且能保证插拔20000次不影响质量,必须要金厚5U”以上。但是硬金加工工艺相对复杂,金厚要求高消耗更多金盐,直接造成成本过高。实际情况下,很多PCB不需要频繁插拔,没必要做较厚的金,甚至可以不做硬金,直接做化金替换(化金属于软金,金厚一般1-3U”),能有效降低PCB的采购价格。

    1.化金只到3u.(一定要3u.) 2.硬金5u~10u.(再上去非常貴, 硬金10u是非常久的公規,其他算偷料.)

网友:
    一般镀金都是为了金属表面耐氧化等级更高,和插拔关系不大

    反对!: 5.0
    反对!: 5
    摩擦力, 軟金不耐插拔......易磨損.

网友(2021-11-22):
引用 网友A:
通常意义上讲的金手指是指这些手指部分镀5-30u”的硬金,硬金耐磨效果更好,并且能保证插拔20000次不影响质 ...

请问,你提到的这个厚度包含镍的厚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