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故障快速检测的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1-10-20):
  PCB电路板故障快速检测的方法都有哪些?

   PCB制作并不难,难的在于制作完成后的故障排查。哪怕是行业工程师,对于PCB电路板在调试时遇到的问题也是相当头疼。那么,PCB电路板故障快速检测的方法都有哪些?

  1、常见的PCB电路板故障主要还是集中在元器件上面,像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集成芯片跟晶振的明显损坏,而判断这些元器件故障比较直观的方法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有明显损坏的电子元器件表面有较为明显的烧灼痕迹。此类故障,直接把问题元件更换新的就能够解决。

  2、并非所有的电子元器件损坏都能用肉眼观察到,需要借助专业的检查工具进行维修,常用的检查用具有:万用表、电容表等。在检测到某一电子元器件电压或者电流不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该元器件或前一元器件存在问题,直接更换再检查看看是否正常。

  3、有时我们在给PCB板上元器件的时候,会遇到检测不出问题,但是电路板又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元器件在安装过程中,因各个元器件协调工作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性能不稳定;可以尝试根据电流电压来判断故障可能的范围,尽量缩小故障区域;然后尝试更换可疑元件,直到找到问题元件为止。

  以上便是PCB电路板故障快速检测的方法,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常见的PCB电路板故障主要还是集中在元器件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