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上直接打通孔,非盲麦埋孔

楼主(2021-10-21):
    大家有遇到BGA焊盘上直接打通孔的做法吗?采用树脂塞孔加电镀填平,是否能够量产。间距0.8mm的BGA芯片,BGA焊盘0.4mm.

网友:
    焊接有点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量產, 難維修, 易報廢.

为什么会难维修易报废?是电镀填平后的焊盘不牢固?

网友:
    这种做法风险由电镀填平工艺水平决定,如果板厂工艺不行,焊盘表面不平整,BGA虚焊的风险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