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耳机对应两个麦克风?

楼主(2021-10-21):
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实现,接两个麦克风和一个耳机,然后可以用信号控制切换,可以让这一个耳机听两个麦克风的声音。

网友:
还是说控制切换听1号麦克风或者2号麦克风的声音?若是这样的话只要加一个模拟开关开控制音频通路不就可以了,若是想耳机左侧听1号右侧听2号,只需要接到相应的链路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只是需要切换麦克风通道,还是直接插麦克风(带话放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