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有效快速检测芯片是否损坏?

楼主(2021-10-21):
请问如何有效快速检测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尤其是像那种只坏了一个引脚的

网友:
用电压档测,测芯片两晶振引脚电压,正常情况下是输入电压的一半。或者测每个引脚的电阻是否和功能相对应。

网友:
电源短路损坏可以用二极管档直接测出,信号线上可以找好的对比测试压降值,其他的只有测功能了

网友:
    可以开发出一套产测程序,把所有芯片管脚按照功能定义进行功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