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参数

楼主(2021-10-21):
晶体管是三端器件。在应用时,其中一端为输入、输出电路的公共端。这就形成众所周知的三种电路结构:共基电路(CB).共发电路(CE )和共集电路(CC)。公共端往往
还要接到参考地上。

公共端可与其余两端中的任--端组成一个端对。每一端对称为-一个端口,基本的共基、共发、共集电路结构中,都有两个端对。故这些电路称为双端口网络。两个端口通常都可作为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但集电极除了某些特定应用外,一般不用作输入端。

电子电路主要是用来处理信息的。原始信息可能是非电的,例如热、声、压力或湿度。在此悄况下,先要用变换器将信息转换成等效的电量,然后使晶体管工作。电信息称为信号,它以信号电流、信号电压和信号功串的形式存在。

晶体管的信号处理能力取决于信号的大小。即使晶体管的输入一输出信号关系本质上是非线性的,但在信号非常小的情况下,仍可以适当地用线性双端口器件来描述。大信号可能使晶体管进入截止和饱和区。因此,当晶体管被看成线性双端口网络时,常要对它规定某些小信号参数

网友:
当晶体管被看成线性双端口网络时,常要对它规定某些小信号参数

网友:
电子电路主要是用来处理信息的

网友:
每一端对称为-一个端口,基本的共基、共发、共集电路结构中,都有两个端对。故这些电路称为双端口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