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某个区域不能自动布线

楼主(2021-10-21):
pads中某个区域不能自动布线 顶层和底层都不能布  关掉规则后就可以布了   怎么回事啊?又没设禁止布线区    求助~

网友:
数据完整性测试..

网友:
那个地方是不是做了板框挖空啊

网友:
求解 大神在哪!!!!

网友:
看看自己定义的板框,或者自己设的规则

网友:
那里有板框挖空?或者那里隐藏了文字在顶底层,多半是结构上的,把导进来的结构图删掉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