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面气泡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解决

楼主(2021-10-21):
FPC印制板线条间或单根线条侧面,在显影后有气泡产生。主要原因:两根或多根线条间起气泡主要是由于线条间距过窄且线条过高,网印时使阻焊料无法印到基材上,致使阻焊料与基材间有空气或潮气存在,在固化和曝光时气体受热产生膨胀引起单根线条主要是由于线条过高引起,在刮刀与线条接触时,线条过高,刮刀与线条间的角度增大,使阻焊料无法印到线条根部,使线条根部侧面与阻焊层间有气体存在,受热后产生气泡.解决的方法有:网印时应目检网印料是否完全印到基材及线条侧壁,电镀时严格控制电流。

网友:
线条根部侧面与阻焊层间有气体存在,受热后产生气泡

网友:
网印时应目检网印料是否完全印到基材及线条侧壁,电镀时严格控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