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spice上调节vsin的相位

楼主(2021-10-21):
如何在Pspice上调节vsin的相位

网友:
双击Vsin元器件,在filter-by栏选Orcad-Pspice 在PHASE栏修改初始相位。

网友:
双击VSIN 在属性栏里找到PHASE 这个就是初相属性
默认值是0 想改成多少 直接在下边框里填上就改好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
    上面有正解,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