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器的电路

楼主(2021-10-21):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的工作逻辑和功能

网友:
这是反向比较器,选择负输入端作为参考,当正输入端V1大于V2时,Vout输出高电平,当V1小于V2时,Vout输出低电平

网友:
1、 Q1402 是个PMOS,按照原理图所示  GS之间不会出现正电压,也就不会导通
2、以上判断是因为SYS_power 网络是给运放供电的,运放 输出高电平时不会超过供电电压,经电阻分压后 MOS 的 GS之间不会出现正压

3、SYS_power  为高电平的时候,运放能工作,低电平的时候 运放无供电,不能工作

4、SYS_power 高电平,输入正电压恒定,可视为参考电压,运放有供电时候,初始输入+大于初始输入-,则运放输出接近SYS_power 高电平,如果初始输入+的参考电压小于初始输入— 电压,则运放输出 低电平

网友:
这是一个负反馈电路,Q1402为PMOS,当源极电压升高,通过反馈电阻引入到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输出增大,Q1402栅极电压升高,相当于稳定VGS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