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积分运算电路和微分运算电路公式推导

楼主(2021-10-21):
积分运算和微分运算互为逆运算。在自控系统中,常用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作为调节环节;此外,他们还广泛应用于波形的产生和变换,以及仪器仪表之中。他们以集成运放作为放大电路,利用电阻和电容作为反馈网络,可以实现这两种运算电路

在上图积分的运算电路中,由于集成运放的同相输入端通过R5接地,Up=Un=0,Un为虚地。

当输入信号为阶跃信号时,若t0时刻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则输出的电压波形如下图所示:

在实际电路中,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常在电容C5上并联一个电阻加以限制

下图中电阻R和电容C的位置互换,则就得到了微分运算电路

网友:
    积分运算和微分运算互为逆运算

网友:
    在自控系统中,常用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作为调节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