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几种开发方式,你都知道吗?

楼主(2021-10-21):
经常有人会问,你们STM32编程是用库函数 还是用寄存器的...会说库函数方便,容易,都用库函数...等等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dis一下这几种编程方式,STM32编程目前常见的几种形式如下:
1.使用标准外设库开发
2.使用寄存器开
3.使用CubeMax生成代码工具开发

下面我们先来说一下目前这几种形式的区别

1.使用标准外设库开发
Stm32标准外设库是stm32官方提供给用户的全系列芯片的外设驱动,官方把单片机外设的功能进行包装,提供给用户一个现成的接口函数,用户不用去管寄存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直接调用接口函数,即可使用这些外设。在这个基础上你直接开发你的应用层程序即可。

这个驱动包名字一般是STM32Fxxx_StdPeriph_Lib_Vx.x.x有了它可以大大加速我们开发stm32。我们以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驱动包为例,解压该zip文件,得到如下文件夹和文件

   _htmresc
   Libraries
   Project
   Utilities
   Release_Notes.html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um.chm

其中Libraries包含库的源代码,Project包含stm32各个外设的使用范例和一个工程模板,Utilities是使用st公司评估板的例子,stm32f10x_stdperiph_lib_um.chm教我们怎么用标准外设库。

2. 使用寄存器开发
使用寄存器开发,用户需要自己去操作底层外设寄存器,实现想要的外设功能,这个过程是需要自己对照手册,一行一行把代码敲出来的。

3. 使用CubeMax开发
这个是官方提供的图形化的一键生产代码的工具,在这个IDE中我们只要根据你想要的功能,点点鼠标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功能,但是注意这个功能只是你想要的单片机外设配置功能,并不是你的应用程序功能,比如你想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通讯,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完善的。如下图是图形化开发的界面:

上面我们以简洁明了的描述了三种编程方式的使用方式和编程过程,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种方式的优缺点:

第一种方法,官方提供了现成的驱动库,用户可以直接使用,使用起来方便,快捷,开发速度快,相对起来也容易上手一点,但是对底层的寄存器操作原理了解不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出了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且官方的驱动库为了容错性高一些等原因,会引入一些判断机制,相对复杂一些,但是实际上有的东西是我们用不到的,这就会造成代码执行效率会相对低一些。

第二种方法,虽然开发起来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比较繁琐一些,但是接触的都是真正的底层内容,出了问题,我们也能从源头来快速分析解决问题,而且写的代码中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判断过程,执行效率会相对高一些,代码看起来也会清爽一些。

第三种方法,使用IDE开发,这个相比较来讲入门是最快的,不用接触那些库函数接口,也不用去理会那些寄存器操作,只要在图形化的界面上勾选一些选项就可以了,这简直是懒人必备神器啊,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开发方式,基本上接触单片机底层内容为0%,只要写应用程序就可以了,出了问题更难解决。如果换了个平台,没有这种方便的IDE,怎么办呢?

上面我们全面分析了STM32的几种编程方式,我认为大家在学习STM32单片机时,应该先从寄存器入手,知其所以然,理解了原理,底层知识之后,可以再拐回头使用标准库,或者IDE,这样效果会更好,你认为呢?

网友:
    使用寄存器开发,操作底层外设寄存器,实现想要的外设功能

网友:
    使用IDE开发,这个相比较来讲入门是最快的

网友:
    官方把单片机外设的功能进行包装,提供给用户一个现成的接口函数,用户不用去管寄存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直接调用接口函数,即可使用这些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