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区分高速传输线与低速信号线

楼主(2021-10-21):
怎样区分高速传输线与低速信号线

网友:
总结高低速信号的区分方法:
1. 获得有效频率F1及走线长度L
2.利用有效频率F1计算信号的波长λ
3.判断L与1/6*λ的大小关系,L大为高速信号,反之为低速

网友:
    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