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1-10-21):
请问U1-ATF55143是怎么供电的?R7,C11,R8,R3,R4,C5-2,C5-2,R5,R9,C6,C7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是正确的吗?我是小白,刚开始搞电路,多谢大佬!

网友:
电容并联是通高频阻低频

网友A:
    如果不供电,就是无源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供电,就是无源器件

    Mos管都是有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