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24R1兼容NRF24L01P通信协议,封装更小

楼主(2021-10-21):
Ci24R1 是一颗工作在 2.4GHz ISM 频段,专为低成本无线场合设计,集成嵌入式 ARQ 基带协议引擎的无线收发器芯片。工作频率范围为 2400MHz-2525MHz,共有126 个 1MHz带宽的信道。
Ci24R1 采用 GFSK/FSK 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数据传输速率与 PA 输出功率都可以调节,支持 2Mbps,1Mbps,250Kbps 三种数据速率。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
Ci24R1 内部集成兼容BLE4.2标准的 PHY 与 MAC,可以非常方便实现与手机数据交互。
Ci24R1 操作方式非常方便, 只需要微控制器(mcu)通过二线 SPI 接口对芯片少数几个寄存器配置即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通信。嵌入式 ARQ 基带引擎基于包通信原理,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 ARQ 协议操作。内部集成收发 FIFO,可以保证芯片与 MCU 数据连续传输,增强型 ARQ 基带协议引擎能处理所有高速操作,因此大大降低了 MCU 的系统消耗。
Ci24R1 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只需要一个 MCU 和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无线数据收发系统。内部集成高 PSRR 的 LDO 电源,保证 2.1-3.6V 宽电源范围内稳定工作;数字 I/O 兼容 2.5V/3.3V/5V 等多种标准 I/O 电压,可以与各种 MCU 端口直接连接,芯片内部集成晶振电容,可以实现晶振的温度补偿,实现宽温度范围工作。
芯片特性:
工作在 2.4GHz ISM 频段
调制方式:GFSK/FSK
兼容 BLE4.2 PHY&MAC
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最高发射功率:+11dBm
超低关断功耗:2uA
快速启动时间: ≤ 160uS
内部集成高 PSRR LDO
宽电源电压范围:2.1-3.6V
接收灵敏度:-80dBm @2MHz
接收电流(2Mbps):20mA
两线 SPI 接口
内部集成智能ARQ 基带协议引擎
收发数据硬件中断输出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支持1bit RSSI 输出
低成本晶振:16MHz±60ppm
SOP8封装

网友:
Ci24R1 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只需要一个 MCU 和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无线数据收发系统

网友:
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