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样起到锂电池的作用呢?

楼主(2021-10-21):
mos管怎样起到锂电池的作用呢?

网友:
那个是8205A的寄生体二极管,mos管的原理决定了从NMOS管的衬底B到漏极D之间有一个反向偏置的二极管,由于分立器件的mos管,源端S和衬底B内部短接,因此在原理图上看到的就是从S到D的一个二极管,在锂电池保护电路中,必须正确连接S和D的方向,用来控制充电回路的mos管,应该使寄生体二极管与充电电流方向相反,如果接反的话,本来需要关闭这个mos管,但是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导致充电电流无法截止。8205A的优点在于内部集成了两颗完全相同的nmos管,对于锂电池保护电路来说非常方便,也可以用其他的mos管代替,需要注意mos管的G端输入电压范围,耐压,电流能力,功率耗散能力,等等

网友:
主要是利用导通截止来起到管理里电池的作用,当电池充满电了控制充电MOS管就截止,当电池放电差不多了,控制放电MOS管就截止停止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