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做单片机控制触摸屏,画图时没有找到元件ads7843,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它?

楼主(2021-10-21):
单片机控制触摸屏,画图时没有找到元件ads7843,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它?

网友:
这个是串行通信用的时钟,就是SPI通信。这个引脚是接单片机的I/O的。
你既然知道CLK=0,哪你应该是有样例程序的。仔细看看程序。它在一个时间段内是CLK = 0;还有的时候是CLK = 1的。这是因为51单片机并没有SPI通信模块,所以要用普通的IO口接这个CLK段做模拟SPI通信。
好好看看程序。当CLK置零的时候程序下面有一定的操作,而当CLK为1的时候,又有其他的操作。
这样说你是不太明白的,好好看看SPI串行通信的协议把。
另外,就算接外部时钟,CLK = 0也不会关闭,因为外部时钟单片机是无法控制的。

是CLK在程序中不断给0再给1得到的。你仔细看一下程序,就可以看出他的时序来了。做单片机通信,时序最重要。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