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21-10-21):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transient analysis at Time = 100.0E-12
Time step = 2.104E-15, minimum allowable step size = 6.000E-15,收敛问题,我感觉应该设置下最小最大步长,在哪设置,怎样设置,这问题怎么解

网友:
如果你画的图和参考书中所示图一致的话,但仿真结果不一,你检查一下你用的元件确实是书中用的元件吗?不同库里的元件是不一样的。
再个就是你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选择错误,有时候表面上是一样的,但不是一个元件。
如果元件没问题的话,就是连线可能没连上,建议重新画。
还有仿真设置,别设置错了。
在没问题的话,就是书上错了

网友:
只能设置最大步长,pspice-->Edit simulation profile--->maximum step size
另外还要注意option选项卡(pspice-->Edit simulation profile)里面的电流、电压和电荷精度(Best current accuracy,best voltage accuracy,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