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网印都有哪些常见故障?

楼主(2021-10-21):
  PCB线路板网印都有哪些常见故障?

   PCB网印是PCB制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PCB线路板网印都有哪些常见故障呢?

  一、网版层面的故障

  1、堵孔
  造成这类状况的原因有:印料干躁过快,在网版干枯堵孔,印速太快,刮刀强度过高等。解决方法,应取用挥发物慢的有机溶剂调印料,用绵软的布沾上有机溶剂轻轻清洗网版。

  2、PCB网版漏墨
  造成这类故障的原因有:pcb板表层或印料中有浮尘、脏物,网印时使网版损坏;此外在印刷制版时,网版掩膜胶曝出不够,导致网版掩膜干固不彻底,造成漏墨。解决方法,用胶带纸或胶布贴在网版小圆孔上,或用制网版胶修复。

  3、网版的损坏和精密度降低
  即便是品质十分优良的网版,经长期的应用,因遭受板刮的损坏和印压危害,其精密度也会慢慢减少或损坏。立即法制网版的使用寿命要比间接性法制网版长寿命些,一般来说批量生产选用立即法制网版。

  4、印压过大导致的故障
  刮刀压力太大,不但会使印料通过量大,造成刮刀弯折形变,反倒会使印料通过量少,不能网印出清楚图像,还会继续造成刮刀损坏及网版掩膜掉下来、金属丝网变长、图像形变。

  二、PCB印料层面造成的故障

  1、堵孔
  网版上的印料将网版一部分网眼阻塞,导致该一部分的印料通过量较少或压根不通过,导致包装印刷图型欠佳。解决方法应仔细认真地清理网版。

  2、PCB板背面被印料脏污
  因为pcb板上的印料聚氨酯涂料并未彻底干躁,就把pcb板层叠放到一起,导致印料黏附在pcb板的背面而导致脏污。

  3、粘合欠佳
  pcb板的前解决对粘合抗压强度危害挺大,造成粘合欠佳;或者采用的印料与印刷工艺物不配对,导致粘合欠佳。

  4、粘网
  粘网的原因很多:因为印料受工作压力及溫度的危害造成粘网;或者因为网印标准的转变,印料印得过厚造成粘网等。

  5、针眼和出泡
  针眼难题是质量控制中最重要的检测项目之一。造成针眼的原因有:a.网版上的尘土及脏物导致针眼;b.pcb板表层被环境污染;c.印料中有汽泡。因此,要对网版开展用心查验,发觉针眼立即修复。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网印常见的一些故障分析,你都学会了吗?

网友:
因为pcb板上的印料聚氨酯涂料并未彻底干躁,就把pcb板层叠放到一起,导致印料黏附在pcb板的背面而导致脏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