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厂家电镀设备维护与保养都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1-10-21):
  PCB电路板厂家电镀设备维护与保养都有哪些方法?

  电路板厂家主要用的电镀设备有两种:水平式电镀线与垂直式电镀线。这两种电镀设备结构不同,电路板的运送方式不同,对于维护也稍有不同。那么,PCB电路板厂家电镀设备维护与保养都有哪些方法?

  1、垂直电镀线振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
  在垂直电镀上,为保证电镀时面铜的均匀性及孔铜的效果,会对板进行振动摇摆。30d要对减速机进行检查,看其是否运转正常,检查其紧固性;要检查震动安装马达螺栓的紧固性;检查震动橡胶的磨损情况。180d对接线盒内的电源线接触情形进行检查,对出现接头松动要及时加以紧固,对电线绝缘层熔化或老化的电源线,要及时进行更换;要对振动机构上的所有轴承进行一次检查,对严重磨损的轴承要进行及时的更换。

  2、槽体的维护与保养:
  要对水洗槽进行一次清洗,对酸洗槽进行一次清洗并更换其槽液;并更换其槽液;对槽体的喷淋装置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有无出现阻塞情况;对镀铜槽、镀锡槽上的导电支座及阳极与火线接触位,进行一次清洁,用抹布擦拭及砂纸进行打磨;对镀铜槽、镀锡槽的钛篮、锡条篮进行一次检查。

  3、垂直电镀线行车的维护与保养:
  每周要对吊车及挂具进行一次清洁,使用抹布抹洗,并使用砂纸打磨。30d对挂具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挂具的破损情况;对行车的电机及减速机进行一次检查和维护,查看其整个传动装置。180d对行车及挂具进行一次深入的清洁及保养,要将挂具从行车上拆卸下来进行清洁。

  4、水平电镀线传送装置维护与保养:
  对水平电镀线的滚轮进行一次清洁,检查是否出现松脱。每180d对滚轮进行一次检查,检查滚轮是否出现磨损;要对传动齿轮、传动轴及整个传动系统装置进行一次检查,出现问及时修理。

  5、循环过滤系统的维护与保养:
  对滤筒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滤筒是否出现渗漏情况。每10~15d的时间,要对过滤棉芯进行一次清洁或更换。30d要更换过滤碳芯,要对过滤泵进行一次清洁以及清洁气泵的过滤风罩及过滤网。

  以上便是PCB电路板厂家电镀设备维护与保养的一些方法,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在垂直电镀上,为保证电镀时面铜的均匀性及孔铜的效果,会对板进行振动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