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元件有两个属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0-21):
(图片)

网友:
    在平坦式电路中,黄色部分是默认不显示的。

    在层次式电路中,黄色部分会显示。
      如果这两个区域的Reference不同,以黄色区域为准。只要不进行BACK ANNOTATE操作就没有问题。

         如果想让黄色区域的Refernece和白色区域的Refernece一样,执行如下操作Design/Remove Occurrences Properties指令去掉Occurrence属性。

         如果想让白色区域的Refernece和黄色区域的Refernece一样,执行如下操作Accessories - tran occ prop to instance - push occ prop to instanc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