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得住检测的电源IC U6513给您的电源系统贡献一份力

楼主(2021-10-21):
电源IC可分为AC/DC电源芯片和DC/DC电源芯片两大类,DC/DC变换器现已实现模块化,且设计技术及生产工艺在国内外均已成熟和标准化,并已得到用户的认可,但AC/DC的模块化,因其自身的特性使得在模块化的进程中,遇到较为复杂的技术和工艺制造问题。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电源IC怎么检测好坏?电源IC好坏判断方法”。
一、电源IC怎么检测好坏?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测量输入、输出电压值。
1、先把万用表功能开关调至交流电压档(手动的500V750V档),确保输入电压正常;
2、再将万用表功能开关调至直流电压档(手动档根据标识电压调到高于此电压单位),测量输出电压,与标识电压一致就可以认为是好的。
二、电源IC好坏判断方法
当下市场上的电源IC厂家各不相同,如何判断一家好的电源IC电源IC厂家的IC芯片,是需要用户自己作出很好的判断的。我们以主板为例子:
主板电源IC是主板相当重要的不见,我们知道,一个元件工作运行要满足这个条件,一是电压,另一个是功率。主板电源IC负责给主板各个部分芯片的电压一般一块坏的主板放在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检测主板的电源IC,看芯片有没有输出电压。
1)首先主板电源IC坏了之后,CPU是不会工作的也就是说主板上电后CPU会没有温度,这个时候可以用电表的二极管档位测试电感线圈和地的电阻如果电表滴了一声后阻值上升证明电源IC是好的,相反就是有问题的。
2电源IC的检测,如果外围电源都正常但是电源IC电压不正常可以先检查场效应管G极的电压如注重阻值不一样,基本可以确认电源IC是有问题的。
电源IC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是在电子设备系统中担负起对电能的变换、分配、检测及其他电能管理的职责的芯片。主要负责识别CPU供电幅值,产生相应的短矩波,推动后级电路进行功率输出。常用电源ICU6513U65113U6201U321U2263U6620S等。
主要电源IC有的是双列直插芯片,而有的是表面贴装式封装,其中U6513系列芯片是比较经典的电源IC

网友:
如果外围电源都正常但是电源IC电压不正常可以先检查场效应管G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