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加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10-21):
  PCB电路板加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PCB电路板加工拥有很复杂的工艺流程,那么,PCB电路板加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首先注意要有合理的走向。
  在PCB电路板加工中,各种输入/输出、交流/直流、强/弱信号、高频/低频,高压/低压等,它们的走向应该是呈线形的(或分离),不得相互交融;其目的是防止相互干扰。最好的走向是直线,最不利的走向是环形。

  2、注意接地点,要选择好接地点。
  小小的接地点不知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对它做过多少论述,足见其重要性。现实中,因受各种限制很难完全办到,但应尽力遵循。

  3、注意合理布置电源滤波/退耦电容。
  一般原理图中仅画出若干电源滤波/退耦电容,但未指出它们各自接于何处。其实这些电容是为开关器件或其它需要滤波/退耦的部件而设置的,布置这些电容就应尽量靠近这些元部件。

  4、线条有讲究,线径有要求,埋、通孔大小适当。
  有条件做宽的线决不做细;高压及高频线应园滑,不得有尖锐的倒角;拐弯也不得采用直角。地线应尽量宽,最好使用大面积敷铜,这对接地点问题有相当大的改善。导线太细,而大面积的未布线区又没有设置敷铜,容易造成腐蚀不均匀。

  5、注意过孔数目,焊点,线密度。
  有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后期制作中,但却是PCB设计中带来的,如过线孔太多,沉铜工艺稍有不慎就会埋下隐患;所以,设计中应尽量减少过线孔。同向并行的线条密度太大,焊接时很容易连成一片;所以,线密度应视焊接工艺的水平来确定。

  以上便是PCB电路板加工需要注意的问题,你学会了吗?

网友:
在PCB电路板加工中,各种输入/输出、交流/直流、强/弱信号、高频/低频,高压/低压等,它们的走向应该是呈线形的(或分离),不得相互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