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到底要仿哪些东西

楼主(2021-10-21):
    咨询贴。个人学习仿真也有一段时间了,所有的资料来源基本都是全网搜索以及看视频资料。但是目前还是处于盲人摸象的过程中。想了解一下,具体仿真需要仿哪些东西,得到的结果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如前仿。前仿的功能个人理解是通过仿真得到的结果来确认层叠材料。仿真的内容是最高速率的信号线的S参数和TDR参数。(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帮忙指出)其他的前仿还需要仿真什么就不清楚了。

后仿,大致分俩方面。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
从电源完整性角度来说,应该是仿Power DC 和 Power AC.  DC是看电源压降以及电流密度等是否满足要求。 AC暂时没有涉及到,看资料是仿电源平面的阻抗?(此部分不清楚)
从信号完整性来说,应该是整个高速信号在系统中所有的路径汇总在一起做的仿真。有的是在单板上做仿真,得到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具体看什么不清楚。然后全电路仿真的操作方式不清楚。

    目前个人了解基本如此,有大神帮忙指导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
    我也想听听大佬怎么说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请大神指导

网友:
    这个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顶一下,等个分析

网友:
    不请自来,并非高手,简单说说我个人理解,仿真分为前仿真和后仿真(板级仿真),

网友:
    前仿真:1.端接仿真,评估采用哪种端接信号质量会更好,通常用于一对多的高速信号网络拓扑,如DDR的地址线、控制点、ODT等;2.串扰仿真,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评估串扰的影响;3.过孔仿真;4.材料和层叠仿真;5.拓扑仿真;

网友A:
    后仿真:1.插入损耗;2.回波损;3.近端串扰;4.源端串扰;5.TDR仿真;前面四个其实就是S参数,暂时想到就这些,请大神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真:1.插入损耗;2.回波损;3.近端串扰;4.源端串扰;5.TDR仿真;前面四个其实就是S参数,暂时想到就这 ...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前仿和后仿这个前后指的是layout工作完成之后所定义的前后。如果有其他理解,可以再讨论。那S参数和TDR在后仿阶段去做,是不是不合适的。难道等layout线走完了,去看S参数和串扰吗?不应该是在走线之前就定义好这种类型的线最长不能超过多少,间距要控制在多少mil。 TDR的仿真我的理解你想说的是系统级的,板级的TDR在前仿的时候就应该要做完。

    我想更加详细的了解每个细节点该做什么。
    前仿说白了就是确认有阻抗要求的走线的S参数,串扰,TDR参数(目前我就知道这三个,不懂有没有其他的要看,如什么谐振之类的)是否满足其协议要求的。更多的想了解在这些参数里要怎么去看因其他因素导致的问题,如谐振之类的,会发生什么问题。
后仿就是仿真电源完整性和系统级之间的信号质量。

网友B(2021-12-22):
    我目前是做PCB设计的,根据我的理解,所谓前仿就是在PCB设计时进行的仿真,发板前就要搞好的东西,PDN和部分SI这些都是在前仿就完成了。后仿就是有些项目在发板前仿不完,但是优先级不高,或者有前面的项目经验,发板后再仿,主要是用作仿测对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是做PCB设计的,根据我的理解,所谓前仿就是在PCB设计时进行的仿真,发板前就要搞好的东西,PDN和部 ...

您这边是仅仅做PCB的还是兼带负责SI部分?我刚研究SI 部分,有机会可以继续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边是仅仅做PCB的还是兼带负责SI部分?我刚研究SI 部分,有机会可以继续交流交流。

    我是做PCB设计的,但是我和公司的PISI团队很熟,他们的资料我这边都能看到,你入门的话,先学理论,信号完整性的书至少买一本吧,软件操作也可以学。后面有些东西要到项目中学习,比如接口信号的频率,电压,时序等,还有信号质量的要求这些,要学会看datasheet。测试仪器,TDR,VNA都要了解一下。当然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些都是建立在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上的。

网友B:
    还有你说的,“从信号完整性来说,应该是整个高速信号在系统中所有的路径汇总在一起做的仿真”。这个太难实现了,我们只会对一些高速信号和敏感信号做仿真,提取S参数之后,要导入器件的ibis模型,选择驱动模式,模拟驱动源,然后在接收端检测时域的波形。对于时域波形,主要关注过冲,抖动,上升沿是否单调,上升时间这些等。高速数据线会关注眼图,眼图是很多次波形叠加的结果,关注眼高眼宽等,把它和mask对比,看是否符合要求,眼睛张得越大,则信号质量越好,误码率越低。最好买一本书,先搞清楚基本得一些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说的,“从信号完整性来说,应该是整个高速信号在系统中所有的路径汇总在一起做的仿真”。这个太难实 ...

    多谢指导,书有买到,正在学习给过程中。我自己也知道,很多理论的是必须在实际的操作案例中,才能找到最争取的方式。会慢慢积累。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