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接插件及射频信号铺地问题

楼主(2021-10-21):
pcb表层地是否需要和板边开窗连接起来,即图中黄线所示,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你要防止覆铜对你的阻抗产生影响

网友:
    表层信号地一般通过0欧电阻单点连接到板边机壳地,对于金属外壳接地产品可以释放板内共模噪声和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