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通电正转,断电反转

楼主(2021-10-22):
实现12V直流电机正反转。自动控制由常开/闭来控制:当通电时,电机从起点到终点后停止运转。当断电时,电机从终点运转到起点后停止运转。同时可以人工控制正反开关来实现运转方向。

网友:
用接近开关作为限位开关就行

网友:
    用2通道继电器控制,公共端接电机,常闭端控制电机反转,常开端控制电机正转,然后用接近开关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
    弄个H桥电路,通电开关控制斜对角MOS,断电开关控制领一对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