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敷铜时,如何让全部接地过孔不要散热花孔?

楼主(2021-10-22):
pads敷铜时,如何让全部接地过孔不要散热花孔?

网友:
1、 先关闭铜皮的显示,选中铜皮的任一边框,点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Select Shape;

2、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Options”选项;

3、在弹出的窗口中选中“Flood over vias”,再点击“OK”确定;

4、重复上述操作,将所有层的铜皮的属性都设置为“Flood over vias”;

5、重新铺铜后,全部接地过孔就不再有散热花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