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驱动IC里面的内置mos管和外置mos管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楼主(2021-10-22):
LED电源驱动IC里面的内置mos管和外置mos管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
内置MOS就是在IC内部已经有MOS管,使用时在外部不需要再加,外置MOS就是内部没有MOS管,只是一个MOS驱动输出,在外部一定要加MOS才可以使用

网友:
    mos管栅极可以串联电阻,主要是防止杂波传入输入端,让开关波形更好看。通常可用100-200欧,具体的阻值要看你前端电路设计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