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将ads2011中的layout导入altiumdesigner

楼主(2021-10-22):
如何将ads2011中的layout导入altiumdesigner

网友:
1. 进行DRC检查,看看有没有电气连接错误的,如果没有错误,进行下一步;
2. 生成网络表;
3. 确认原理图中的所有元器件的PCB封装在layout中都存在,要是有些原件没有封装,必须先根据datasheet或者实物制作封装库;
4. 确认所有的PCB封装都存在之后,导入logic生成的网表;
5. 导入成功后,设置布线规则,然后就可以布线了;
6. 布线的时候注意元器件的影响及各种信号之间的影响。

网友:
    layout 文件不是原理图文件,在ads中是momentum。从原理退转到momentum的操作如下:layout菜单,generate/update layout。也可以直接创建momentum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