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常用的数学函数很多,大概都有哪些类

楼主(2021-10-22):
    MATLAB常用的数学函数很多,大概都有哪些类

网友:
    MATLAB常用的三角函数,三角函数用得比较多
    sin(x):正弦函数
    cos(x):馀弦函数
    tan(x):正切函数
asin(x):反正弦函数
acos(x):反馀弦函数
    atan(x):反正切函数
atan2(x,y):四象限的反正切函数
    sinh(x):超越正弦函数
cosh(x):超越馀弦函数
tanh(x):超越正切函数
asinh(x):反超越正弦函数
    acosh(x):反超越馀弦函数
    atanh(x):反超越正切函数

网友:
MATLAB常用的基本数学函数
      abs(x):纯量的绝对值或向量的长度
ngle(z):复数z的相角(Phase angle)
      sqrt(x):开平方
      real(z):复数z的实部
      imag(z):复数z的虚部
onj(z):复数z的共轭复数
      round(x):四舍五入至最近整数
ix(x):无论正负,舍去小数至最近整数
loor(x):地板函数,即舍去正小数至最近整数
      ceil(x):天花板函数,即加入正小数至最近整数
at(x):将实数x化为分数表示
      rats(x):将实数x化为多项分数展开
ign(x):符号函数 (Signum function)。
      当x<0时,sign(x)=-1;
  当x=0时,sign(x)=0;
      当x>0时,sign(x)=1。

      rem(x,y):求x除以y的馀数
      gcd(x,y):整数x和y的最大公因数
      lcm(x,y):整数x和y的最小公倍数
xp(x):自然指数
ow2(x):2的指数
og(x):以e为底的对数,即自然对数或
og2(x):以2为底的对数
      log10(x):以10为底的对数

网友:
    特殊变量与常数

ans 计算结果的变量名

    computer 确定运行的计算机

    eps 浮点相对精度

    Inf 无穷大

I 虚数单位

    inputname 输入参数名

NaN 非数

nargin 输入参数个数

    nargout 输出参数的数目

pi 圆周率

    nargoutchk 有效的输出参数数目

    realmax 最大正浮点数

    realmin 最小正浮点数

varargin 实际输入的参量

    varargout 实际返回的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