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嵌入式开发板可以进行图像处理

楼主(2021-10-22):
哪些嵌入式开发板可以进行图像处理?

网友:
目前市场主要有三种,ARM,FPGA,DSP都适合做嵌入式图像开发。ARM开发板不需要进行二次优化,只需要写出一套高效算法即可,且已开发,成本低,很受欢迎。其代表是嵌视科技qs-pte9。FPGA,DSP优点当然是处理图像的速度,但运算速度较低,通常需要设计专用的多核DSP、开发相应的并行处理机制、并利用其提供的指令集进行算法优化,成本高。总之做图像视觉开发就要做好硬件和算法要很好结合才行。

网友:
    1、gps导航至少需要gps模块,而且需要开通业务,非常麻烦的,别说只是个开发板了,就算100个开发板都不行;
    2、mp3可以做,不过需要两种芯片的扩展,一是非易失存储器用来存储音乐数据,二是mp3解码芯片用来把数据还原成模拟信号,两个芯片都不便宜,呵呵。光有板做不出来,你又没喇叭,单片机里的存储空间太小,也放不开什么歌,另外全用软件解码速度又太慢,歌放起来卡得不行。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