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鑽如何處理??

楼主(2021-10-22):
請問背鑽(back drill)在pads上如何操作??   謝謝

网友A:
1.给net设定Backdrill_max_pth_stub属性

Property

BACKDRILL_MAX_PTH_STUB

Purpose

IdenTIficaTIon of nets targeted for backdrilling

Usage

]Required

Value

Max allowable stub in length (database units)

Objects

Nets

Backdrill analysis flag

S

2.给net设定Backdrill_min_pin_pth属性,  Backdrill_min_pin_pth  考虑可靠性, 必须保证BACKDRILL去掉多余镀铜 后, 保证一定剩余一定长度.

Property

Purpose

Ensures minimum pin plaTIng depth is not compromised

Usage

OpTIonal

]Value

Length

Objects

Symbols, pins

Backdrill analysis flag

P

3.压接的接插件backdrill:要保证良好的接触,  必须保证下面的值:

4.有些场合不能用此功能的可以用下面的命令排除.
Exclusions

It may be necessary to exclude certain objects from backdrilling even though stub violations are present. The BACKDRILL_EXCLUDE property can be applied to symbols, pins or vias at both the library and design level using Edit - Property. Common examples might include solder tail connectors or a dense pin escape pattern in BGA areas. The PCB designer should consult with a manufacturing engineer before assuming all pin/via objects are suitable for backdrilling.

5.定义层(可选)

User Overrides

In most cases, the backdrill layer ranges defined in the Backdrill Setup and Analysis user interface satisfy your requirements to manage stubs. The BACKDRILL_OVERRIDE property allows user-specified control of layer ranges for any pin or via and from ether side of the board or both. This is done regardless of violations that may result, such as testpoint conflicts or backdrilling through a connection. The override property was considered for the design of test coupons where the OEM wishe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oard fabricator with respect to the adherence of depth ranges. The designer may override the "to" layer to effectively drill out the layer where the trace connects the pin/via. The expected usage of this property is limited; please exercise caution to prevent accidental over-drilling.

定义方法:在Manufacture>NC …Backdrill setup and analysis

6.NC>DRILLLENGEND,输出钻孔表,注意要选择 Include backdrill
 >

7.产生钻孔文件,输出钻孔文件,也要s Include backdr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给net设定Backdrill_max_pth_stub属性

感謝您~ 但這不像是PADS的介面,可以幫忙詳述嗎?? 謝謝

网友:
    这是allegro界面吧,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