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布线角度不能使90度

楼主(2021-10-22):
PCB设计时,布线90度和两层之间平行。为什么布线角度不能使90度,是不是想初中高中的那样,电流流过导线,会产生电磁场,干扰信号。就像两线平行,电流相同,根据什么右手定律,会产生相吸相斥的效应,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90的拐角地方线变宽了,阻抗突变,有信号发射,其实2G以下的信号,这种反射都是可以容忍的,不过尽量不要这么做

网友:
可以走90度的,但是要看是什么电路。一般都是45度或者是圆弧走线

网友:
90度容易铜箔起皮,平行容易干扰。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高频电子线路的内容,反正很烦。高频

网友:
国外5位万用表很多这样的,不知为什么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