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里cam350的放大缩小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21-10-22):
笔记本里cam350的放大缩小快捷键是什么?

网友:
UZ放大,缩小尺寸

网友:
是数字键盘的加减号,可以选择有上角的加减号,如果你是9.5版本,直接鼠标就可以控制,但是时间效果还是没按键的灵活!

网友:
按住Ctrl 加上滚轮就可以了

还可以按住滚轮移动鼠标

按住滚轮向上移动鼠标是放大

向下是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