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添加文字?

楼主(2021-10-22):
cam350怎么添加文字?

网友:
英文的话直接添加就可以了,中文不能直接添加

网友:
可以用autoCAD中打好,导出DXF文件再导入CAM350,或者CorelDRAW中打好,导出HPGL格式的文件,这个格式CAM350也可以导入。不过这些导进去的中文是不能编辑的,只能按比例改变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