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场效应管和结型场效应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0-22):
mos场效应管和结型场效应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mos场效应管在金属栅极与沟道之间有一层二氧化硅绝缘层,因此具有极高的输入电阻。
结型场效应管在栅极与沟道之间是反偏的pn结形成的门极电压控制。所以输入电阻不及mos场效应管。

网友:
1. 场效应管(fet)分为mos场效应管(mosfet)和结型场效应管(jfet)。现在主要使用mos场效应管,即通常所称的mos管。
2. 每种场效应管都有p型和n型两种管子。类型是依据沟道的类型来定的,沟道为n型沟道(电子),管子就为n型,沟道为p型沟道(空穴),管子就为p型。
3. mos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的简称,即栅-二氧化硅-硅。jfet中的j代表junction,即“结”,表示pn结的结。fet代表field effect transistor,即场效应管。
4. 场效应管包括了mos管和结型管,每种管子又有n型和p型。现在的各种教材和文献中提到的一般都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