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功能

楼主(2021-10-22):
请问DSP芯片是如何进行图像识别的?图像识别需要如何去设置dsp芯片呀?可以用C语言进行编程吗?哪些型号的芯片可以进行图像识别呀?识别是不是还得自已做一些技算呀?请行家指点迷津,我只是好奇,和单片机整混了。谢谢

网友:
DSP比较单片机主要是多了硬件的乘法器还有桶形移位寄存器等硬件资源,运算的能力要比单片机强悍很多。
DSP做图像识别是需要软件编程,要有算法的,一般也都是C语言,要自己写。目前做做图像识别的DSP一般都是用DM642之类的DSP

网友:
ti的2000系列dsp芯片偏重于工程应用领域,如变频器、逆变器等自动化控制,常用型号有2407、2812、28335等;5000和6000系列偏重于视频图像处理,浮点运算等,常用的型号有67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