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里边所说的I/O BANK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21-10-22):
FPGA 里边所说的I/O BANK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一般fpga都分为若干个bank 例如xilinx的高端fpga,能分为22甚至更多个bank 这么做

网友:
一般fpga都分为若干个bank
例如xilinx的高端fpga,能分为22甚至更多个bank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提高灵活性
因为fpga的io支持2.5v 3.3v等等种类电平输入输出
为了获得这些io电平,就需要在对应bank的供电引脚输入对应的电源电压
这样在一些复杂的系统中非常实用,例如cpu + fpga的系统中,cpu的io电压一般是2.5v
而很多其他ic都是3.3v,就可以使用fpga控制3.3v的ic,而与cpu通讯使用2.5v电平
这样就节省了很多总线转换器

网友:
Another possibility is by doing this you can increase circuit reliability - that is doubling up on different I/O structure to deliver the same data - sourced from a seperate power supply. I do this a bit to increase FIT rate for circuits that require a calculated failure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