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术语,你了解又有多少?

楼主(2021-10-22):
  关于PCB术语,你了解又有多少?

   PCB领域里经常有很多带着英文的术语,业内人士恐怕都很难全部识别出来。关于PCB术语,你了解又有多少?下面就让小编为你介绍PCB领域经常用到一些术语:

  1、FR4
  大多数情况下,PCB的玻璃纤维基材一般就指“FR4”这种材料。“FR4”这种固体材料给予了PCB硬度和厚度。
  有些廉价的PCB是由环氧树脂或酚这样的材料制成,缺乏 FR4那种耐用性,但是却便宜很多。酚类物质具有较低的热分解温度,焊接时间过长会导致其分解碳化,并且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2、Copper
   PCB上很薄的铜箔层,生产中通过热量以及黏合剂将其压制倒基材上面。在双面板上,铜箔会压制到基材的正反两面。当我们提及”双面板“或者”两层板“的时候,指的是千层面上有两层铜箔。
  铜层的厚度,一般采用铜均匀的覆盖一平方英尺的重量(盎司oz)来表示。大部分PCB的铜厚是1oz,但是有一些大功率的PCB可能会用到2oz或者3oz的铜厚。将盎司(oz)每平方英尺换算一下,大概是 35um或者1.4mil的铜厚。

  3、Soldermask(阻焊)
  在铜层上面的是阻焊层,一般来说,阻焊都是绿色的,但几乎所有的颜色可以用来做阻焊。阻焊层覆盖住铜层上面的走线,防止PCB上的走线和其他的金属、焊锡或者其它的导电物体接触导致短路。阻焊层的存在,使大家可以在正确的地方进行焊接 ,并且防止了焊锡搭桥。

  4、Silkscreen(丝印)
  在阻焊层上面,是白色的丝印层。在PCB的丝印层上印有字母、数字以及符号,以方便组装。我们经常会用丝印层的符号标示某些管脚或者LED的功能等。
  丝印层最常见的颜色是白色,黑色,灰色,红色甚至是黄色的丝印层也并不少见。

  以上便是小编为你介绍的PCB领域经常会用到一些术语,你了解了吗?

网友:
    一般来说,阻焊都是绿色的

网友:
    阻焊是指绿油,阻焊开窗指不涂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