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1-10-23):
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层错误,左边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右边的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到負片模式. 成分較大. 在防銲層的話.

怎么更改成正片了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哦。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板廠使用和CAD顯示說法相反.

AD使用板廠說法.

    已经解决了,是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