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和模拟仿真区别

楼主(2021-10-23):
单片机编程和线路模拟仿真是一个事情还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吖?有没有老铁对这两个方面都比较熟的,解答一下萌新吧

网友:
两回事   单片机主要是通过配置IO口  配置寄存器这些来实现功能

网友:
买个单片机开发板,有单片机外围的电路图,先从分析图开始

网友:
单片机一般就需要买个开发板,也不贵就几十块钱,上面有例子,学起来很方便

网友:
    proteus是单片机常用的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