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型场效应和MOS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能互换

楼主(2021-10-25):
结型场效应和MOS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能互换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JFET),是通过栅与源漏之间形成的PN结来控制实现晶体管源漏之间的导通,具体地说,是通过控制栅与源漏之间形成PN结的耗尽区的宽度,从而实现对漏电流大小的控制。而该耗尽区宽度的控制调整则是与栅电压有关的(与普通PN结反偏的情形类似),具体你可以参见百度百科JFET的介绍。
与JFET不同,MOS管虽然也是通过栅压实现对漏电流的控制,但是它的原理是在栅下方的衬底上表面形成一层反型的积累层,该积累层即为沟道,电流通过沟道流过。
因此,对于N型JFET,栅为P型,若直接在栅源之间施加正电压,器件直接就导通,就起不到电压对电流的控制作用,只能施加适当的方向电压。而对于N型MOS,由于衬底为P型,若想在衬底上方形成积累层,则需在栅源(或栅与衬底,通常衬底与源是短路的)之间施加正电压。因此,JFET与MOS管一般不能直接互换,而应对其电压参数作相应调整,才可保证其功能不变

网友:
1. 场效应管(fet)分为mos场效应管(mosfet)和结型场效应管(jfet)。现在主要使用mos场效应管,即通常所称的mos管。
2. mos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的简称,即栅-二氧化硅-硅。jfet中的j代表junction,即“结”,表示pn结的结。fet代表field effect transistor,即场效应管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