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性能不稳定,由哪些原因导致?

楼主(2021-10-25):
问题描述:
实验室新设计的触发器,拥有内外触发两种模式,内触发是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指令产生触发信号,外触发是外部触发脉冲产生触发信号。现单独测试的时候此两种方式均正常,接入实验室系统后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触发器没有触发信号输出(内触发模式下测试)。

问题提出: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电路性能不稳定?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或者大家有什么测试或修改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电路不稳定的因素很多,能不能解决主要看你对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否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解决:电源是否问题、通信电路的电平是否匹配、阻抗是否匹配、两种触发电路是否相互间有干扰等。

网友:
    不妨换块IC试试看

网友:
    电源ripple,供电足不足 ?内部IC对有没有sequence等的要求?

网友:
    需要注意的就是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
    通过通讯来触发,还需考虑通讯时干扰造成的通讯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