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FPGA ARM DSP 在使用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1-10-25):
ARM:是32位单片机,由于结构和计算速度的原因,目前适合做事务处理或者中低端应用,从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

DSP:它从16位~32位,内部采用哈佛结构,特别适合数据处理。其中16位DSp适合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其中32位DSp适合复杂语音/图片/视频处理

FPGA:新型FPGA可以用内部乘法器/寄存器/内存块构造软核,例如构造ARM,则可以实现ARM的功能;若构造成DSP,则可以实现DSP的功能。不过FPGA的功耗较大,一般情况下构造ARM/DSP不如专用ARM/DSP方便,但是在高速信号处理时,可以采用并行结构,大大提高处理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目前最快的DSP。

网友:
FPGA的功耗较大,一般情况下构造ARM/DSP不如专用ARM/DSP方便,但是在高速信号处理时,可以采用并行结构,大大提高处理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目前最快的DSP

网友:
新型FPGA可以用内部乘法器/寄存器/内存块构造软核,例如构造ARM,则可以实现ARM的功能;若构造成DSP,则可以实现DSP的功能

网友:
一般情况下构造ARM/DSP不如专用ARM/DSP方便,但是在高速信号处理时,可以采用并行结构,大大提高处理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目前最快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