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软件中交流电源都符号,急急急

楼主(2021-10-25):
想给电路加220伏交流电,用哪个符号,是VAC么?
里边的参数怎么设,一个DC=  ,一个ACMAG=   ,还有一个ACPHASE=

网友:
是,DC为直流偏置电压,ACMAG=AC Magnitude 为交流电压峰值,ACPHASE为初始相位,如单相220v交流电即设置DC=0,ACMAG=314,ACPhase=0,即可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应该是的